楼主(2008-03-29):
我厂水泥磨PLC站在设备运行过程中CPU死机,设备现场手动停机.PLC断电复位后,所有设备都一起启动.进入程序在硬件组态中想对数字量输出模块进行设置:使CPU由STOP进入RUN状态时,数字量输出模块都输出为0.结果在数字量输出模块属性中没有OUTPUT选项.PLC组态为:通过CP443-1模块的PROFIBUS-DP总线与EM200M中IM153-1模块连接.在IM153-1模块下的数字量输出模块属性中没有OUTPUT选项,请问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OB中可以解决,哪个OB我记不得了,就是开机时运行一次那个OB。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B:
用个模块巴

网友C:
PLC断电重新上电后,所有设备都一起启动.这种现象通常是不允许, 而且对设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产生潜在的伤害!

推荐的解决方法:

1. 在OB100(暖启动的组织块), 编写这句话:
SET
="CPU Warm Restart"

2. 在OB1的最后一个Network中, 编写这句话:
CLR
="CPU Warm Restart"

3. 在电机或阀门的驱动块FB或FC中, 编写可以如下:

A #Start Button
FP **
R #Hold

A "CPU Warm Restart"
S #Hold

AN #Interlock
AN #Hold
=#Motor_ON 或者是#Valve_ON

这样的话, PLC重新上电后, 所有的电机和阀门都被封锁, 即: Hold. 除非现场人员按下"重启"按钮, 否则所有的电机和阀门都不会上电之后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