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0):
将两者连上后,NS5上右下脚显示Connecting,不能正常显示画面,两者设定的连接协议为NT 1:1,NT 1:N 都试过,还是这种现象,请教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软件是CX-P7.2 ,CX-Designer 2.1

楼主:
请用过的高手指点呀!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