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0):
1.交流电器的线圈能否串联使用?                                  (     )
①能        ②不能

   2.电源线电压为380V,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定子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为220V时,能否采用星形一三角形启动?                                            (      )
①能        ②不能

   3.步进电动机转角与脉冲电源的关系是                              (      )
   ①与电源脉冲频率成正比    ②与电源脉冲数成正比
③与电源脉冲宽度成正比    ④与电源脉冲幅值成正比

   4.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了一根电源线,则电动机的转速    (       )
①增加       ②减少       ③停转

   5.加快机电传动系统的过渡过程,可以增大                           (      )
   ①GD2       ②n    ③TM

网友A:
问题请教:电机正反转:
要求:正转3秒停下来1秒后再反转3秒后停1秒后再正转3秒如此反复动作!(注: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B:
要时间继电器哦。

网友A:
是!怎样做?

网友B:
确实有必要参考楼上这位朋友。俺也只是懂得表面。

网友C:
很简单,可成功率很低
最好买成熟的产品

网友D:
有点意思了。

网友B:
要公布答案了吗

网友E:
说答案吧

网友E:
和我联系,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用四个时间继电器和两个接触器两热继电器就行了。买一个成品也得叫电机正反控制器。

楼主:
答案如下:1一② 2一② 3一② 4一② 5一③

楼主:
再来一些

楼主:
1.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降压启动方法有 ——、 —— 和 ——。
2.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硬件的核心部分是 —— ;存储器用来 —— 和 ——,它分为 —— 和 —— 两大部分•
3.电磁接触器由 —— 、 —— 、 —— 和 —— 几个主要部分组成。
4.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的负载常有 ————— 、——— 和 ——— 。
5.生产机械对电动机调速系统提出的主要静态技术指标有——— 、—— 和—————— 。

网友F:
要用3个时间继电器和2个中间继电器来做,且其中2个时间继电器是同型号的,另一个型号不同.

网友D:
楼主要公布答案呀

楼主:
1.定子串电阻 星形一三角形 自耦变压器
2.CPU 存放程序 数据 系统程序存储器 用户程序存储器
3.铁心 线圈 触头 灭弧装置
4.电阻 电感性 反电动势
5.调速范围 静差度 平滑性

网友G(2010-01-24):
还要4个时间继电器?一个就搞定了嘛!

网友G:
不对,要2个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