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0):
如图,
怎么把纵向上的符号字母都改成水平的?
有横的有竖的,这样看起来很不协调!
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楼主:
还有字母前面那"-"也怎么去掉?>

网友A(2011-11-09):
这个好办得很第一问题是点字母然后旋转90度就行了
第二嘛在选项里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