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各位好,请问proface触摸屏能和CP1H欧姆龙PLC通信吗?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GP可以和CP1H通讯。

协议选择OMRON CS1 SERIES协议。

网友B(2008-05-01):
使用C协议也可以通讯,具体参数见手册;
请教风之力,CS1协议连接电缆是232C吗,方便把电缆连接图发我一下;

网友C(2012-07-25):
我现在就是通信不上,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