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各位大师,向你们求教啦
西门子S7 200  下载程序时,下载不进,出现".......编辑错误,.........查看什么非致命性错误''
是什么原因,急需解决. 谢谢啦

网友A:
請檢查您的硬件與軟體是否匹配:

如果您采用的為S7-200CN系列的,請確保您的軟件版本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3且軟件界面已經被設置為中文。

网友B:
我也遇到过。。。那个好象是编译的问题,在任务栏上面有一个白框。。。上面显示错误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