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同步加速

楼主(2008-03-31):
在变频器同步控制中,怎样才能让变频按比例同时加速

网友A:
如果使用S7-300或者S7-400的PLC, 通过Profibus-DP来驱动若干台变频器.

建议你使用FB或FC编写一个"斜坡发生器", 然后在OB35中调用这个"斜坡发生器". 现场有多少台变频器, 那么你就要调用多少次该"斜坡发生器".

"斜坡发生器"的FB或FC编程思路:
当加速的触发条件满足之后, (V2-V1)/T1=X, 则X是加速度(单位通常是m2/s), 然后X/10就是每个OB35循环的速度增量. 在程序体中, 写上循环递增的算式V+X/10=V.
同样, 当减速的触发条件满足之后, (V4-V3)/T2=Y, 则Y是减速度(单位通常是m2/s), 然后Y/10就是每个OB35循环的速度减量. 在程序体中, 写上循环递减的算式V-Y/10=V.

网友B:
我有个现成的不过是模拟输出的不是通讯控制4个电机的
S0005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