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好不容易搞来了SQL,安装了WINCC6,可安装以后电脑根本无法工作,始终是注销登录,在安全模式下依然如此,请问高手问题出在那里,谢谢了。

网友A:
原因是您的电脑在安装WinCC之前已经运行了瑞星或其他杀毒软件。
解决方法是在安装WinCC之前先卸载杀毒软件,等安装完毕之后再装上杀毒软件,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一直注销的情况。
按楼主现在的情况,只好先重装系统了,最好在安装完WinCC之后做一个镜像,然后再安装别的软件,这样如果存在软件冲突的话可以尽快恢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一试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最后只能重装,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