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请教压差变送器需要校正么?多长时间一次?(STD及其EJA系列)

网友A:
如果要校正的话,若不用手操器的话,可用SM100-C HART/USB智能适配器+HART-001设置软件可实现,成本低,性能可靠。http://www.hart-rs232.com

网友B:
需要校正,一般安装前进行校验,使用过程中一般随检修周期进行校验,当然使用过程中若怀疑其准确性,可进行在线校零,或拆回在实验室校验台上进行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校正,一般安装前进行校验,使用过程中一般随检修周期进行校验,当然使用过程中若怀疑其准确性,可进行在线校零,或拆回在实验室校验台上进行校正。

    我们的差压表已经在线使用了5年左右没校正过。检修周期指多长?

楼主:
我们的差压表已经在线使用了5年左右没校正过。检修周期指多长

网友C:
在电厂里的一般精密的一般一年,其它等级的半年就要进行校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