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请问温控器和触摸屏连接的话是否都需要加模拟量的模块?数字量输出的温控大概要多少价格呢?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而且这个要看你怎样做,用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B:
我们的触摸屏可以跟很多温控器直接通讯,驱动已经写好在软件选项中,连接相当方便。欢迎电话联系:赵生13423958387

网友C:
三菱的GT1000的可以直接连接温控器

网友A:
是的,你说的太笼统了,QQ470331240

网友D:
品牌不同的话相差很大的,
如果只是一路温度的话直接买个温控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