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1):
我有一套国外设备,S—-400PLC,上位机是电脑,想请高手改成触摸屏。

网友A:
不容易做,这种事情其实真要做的话,设备厂家来做是最合适的。不过话说回来工控机应当是最稳定的,而且关于外围设备的接口呢?触摸屏简单的就替代了?

楼主:
主要是这台电脑用的时间长了运行太慢,我怕哪一天不行了,用电脑工控机做也行.没有什么外围设备,就是一条网线联到PLC上面.老外做的,不想找他了,电脑有授权,对拷不行.你的联系方式?

QQ:785827485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不知道这样假设可行不。做个GHOST备份,授权一定要另外备份。发现电脑慢了后GHOST还原。。

网友C:
不是很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台电脑用的时间长了运行太慢,我怕哪一天不行了,用电脑工控机做也行.没有什么外围设备,就是一条网线联到PLC上面.老外做的,不想找他了,电脑有**,对拷不行.你的联系方式?

QQ:785827485
没有其他设备需要对外接口在硬件上省去不少,工控机相对是最稳定的,而且最适合大系统,最好清楚老外对系统的安装,还有诸多细节,比如区域语言设置等,有可能一个很小的细节就能导致系统运行不了,或者是控制,显示等方面的问题,工控机硬盘备份也很重要,ghost做备份可用。

网友D:
不知你是哪里人,如果离的近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E:
我还做不了.呵呵.但是我知道不复杂,很多高手都会做.

楼主:
6楼是哪儿的呀,怎么联系?

网友F:
这种事情说不定简单和复杂呢,有可能很复杂,的,用工控做上位机,存储运行数据---许多方面触摸屏都取代不了的---
应该来说用工空控机见空作为大的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主要是分析这个系统的够架,如果光用一个网线,就说明上位机是通过以太网连的,是否要加专门的网卡?上位机界面是用什么做的?WINCC?这些组态软件,还是自己用VC,VB写的呢???

都需要现场确认后,才能动手----

老外做的东西,多数还保密----

网友G:
由原先使用以太网和s7-400来看,用我们平常工控上说的触摸屏应该是不能满足要求了,所以还是建议用工控机比较好,如果一定要触摸屏的话,就选那种带触摸屏功能的显示器即可,使用如WINCC之类的组态软件很容易就能搞定了,而且应该花不了太多时间的。

不过不知道你是哪儿的,所以你的高薪就挣不到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