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1):
我是新手望各位前辈高手多多拉兄弟一把,如果有什麽小儿科的问题提出来望大家不要见笑毕竟我是刚入门的菜鸟。我想问问三菱GX软件中通信端口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在线——通讯设置 中设置,
最上一行中如果是串口就设置和电脑编号一致就可以,波特率默认就姓
如果是USB编程线选择USB(用在Q系列带H型号的PLC)

网友B:
COM口选对,波特率用9600;

网友C:
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D:
最主要电脑的COM 口要调整好。PLC 默认的是CO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