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1):
1. 直流他励电动机拖动系统需要迅速而准确停车应采用:( )
A 反馈制动  B 电源反接制动 C倒拉反接制动 D 能耗制动
2.测速电机是一种微型发电机,它的作用是将转速变为:( )信号
A 电压 B 电流 C功率 D数字常数
3.采用电动机拖动生产机械,对电动机启动的要求错误的是;( )
A 足够大的启动转矩 B 启动电流越大越好 C 启动平滑 D启动功耗越小越好
4.在PLC运行期间,I/O映像数据存储在:( )
A  RAM  B  ROM  C  EPROM  D  EEPROM
5.下列位指令可对逻辑信号取反的是:( )
A —(N)—  B —(R)—    C —(NOT)—  D —|/|—
6. S7-200编程用来初始化子程序的特殊存储器位是( )
A SM0.0  B SM0.1  C SM1.0  D SM1.1
7. 在进行中央机架配置时,电源模块对应插槽号为:( )
A 1  B 2  C 3  D 4
8.功能(FC)与功能块(FB)相比,局域变量类型没有:( )
A IN  B OUT  C TEMP  D STAT
9.下载程序到S7-300系列PLC时,要求下载程序块立即执行需要把操作模式开关转到( )
A  RUM  B OUT  C STOP  D MRES
10.在S7程序中用来查看某地址使用情况的是( )
A 符号表 B 交叉引用表 C存储器分配表 D程序结构表
二 多项选择题
1.继电器-接触器自动控制线路中用于完成短路保护作用的元件有( )
A 过电流继电器  B 热继电器  C 熔断器  D自动空气断路器 E过电压继电器
2.应用西门子S5编程,可用来启动定时器的方式有( )
A 倾动脉冲定时器 B 启动接通延时定时器 C启动带保持的接通延时定时器 D启动断电延时定时器 E 启动扩展脉冲定时器
3.CPU在一个扫描周期中要完成的任务有( )
A 执行程序 B处理通讯请求 C 输入处理 D 输出处理 E CPU自诊断测试
4.数据VW100内含有效字节( )
A VB98  B VB99  C VB100  D VB101  E VB102
5.应用S7编程,用户可创建的程序块有( )
A OB  B FB  C SFB  D FC  E DB
三 填空
1.在继电器-接触器自动控制基本线路中,多点控制线路的接线组成原则是各启动按钮的常开触点______________而各停止按钮的常闭触点____________。
2.生产机械的运动部件的正反两方向运动,采用电力拖动借助电动机的正反转来实现时,其自动控制线路为避免危险事故发生,必须要加____________________。
3.一步进电机转子齿数为40,若按三相六拍方式运行,其步距角为____________。
4.S7-200PLC运行时在循环扫描的过程中,为处理紧急的事故,采用__________的工作方式。
5.EN(允许输入)和ENO(允许输出)是LAD梯形图中_________的布尔型输入/输出。
6.为提高抗干扰能力,PLC的输入/输出接口均有____________。
7.编辑S7程序,功能(FC)和功能块(FB)必须有____________中被调用才有效。
8.对S7-300定时器进行编程,装入时间常数2小时30分18秒50浩淼输入格式为_________
9.为了提高创建的S7程序时CPU进入了STOP状态,或者下载程序后无法将CPU切换为RUN状态,可以从________________的时间列表中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
四 问答题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有那些,分别为何种调速(有级或无级)
有改变磁级对数、改变转差率和改变电源频率
2.STEP5编程语言中,用户程序由那些程序段(块)组成,各自作用是什么?
3.S7-300系列PLC重启动方法有哪几种?如何复位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