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1):
大家好,我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时在将程序写入PLC时出现通讯错误提示,端口设置好了也没用,我用的是USB2.0转9针串口数据线(也就是USB TO RS232),是否和数据线驱动程序没装有关,改怎样装?恳请各位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有驱动关盘的,光盘中也会有驱动安装说明的
按说明操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