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调速

楼主(2008-04-02):
接DI4,DI5分别为加速,减速。长按加速按钮电机能不停的加速(频率上升),长按减速按钮电机能不停的减速(频率下降),偶不清楚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DI4,DI5分别为加速,减速。长按加速按钮电机能不停的加速(频率上升),长按减速按钮电机能不停的减速(频率下降),偶不清楚怎么调。

数字输入端功能配置,频率递增,递减,还需要怎么清楚?

网友B:
是啊!2楼说的不无道理哦。

网友C:
说具体一点,就是:
     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后,DI4接通,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DI4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DI5接通,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DI5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
     要注意的是:要把最高输出频率设定为50Hz(以常用电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