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大家好,请教一个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我是新手,问的比较白啊,大家体谅一下....
我比较不明白的是:
1.伺服驱动器怎么接线的?
我下载到的迈信ep100的交流驱动器说明书,里面有一个位置控制的接线图,
可是我不怎么看得懂。
因为我看到实际控制柜的PLC和伺服驱动器的连线只用了3根线,好像是伺服驱动器CN1端口的34(指令脉冲输入SIGN+)、35(脉冲指令输入SIGN-)、36(屏蔽地线FG)端子,也就是说实际控制信号只用了两根线。这也能控制吗?

2.还有个问题,可是突然想不起来了,先占个位子,以后补上

网友A:
最主要的当然是脉冲信号了
其它的信号有的可以内部参数接通或是有的可接可不接

网友B:
不一定没条线都用上,关键看内部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哦,多谢指点了,(*^__^*) 嘻嘻……

网友C:
位置控制信号是一定要接的这是没法设置的。有两种接线方式,差分和集电极开路两种。你说的那种接线方式是不对的。参数的设置只是控制模式,上伺服的方式I、O输入脚的功能设置等等这类的。有需要我们可以交流,dxawfn888@163.com

网友D:
最主要的当然是脉冲信号了
其它的信号有的可以内部参数接通或是有的可接可不接
不过按照你接的这三根线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E:
请问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有什么区别?各用在哪些场合?谢谢!

网友F:
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位置控制是通过发脉冲来控制的,
第一种: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
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来改变离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
第二种: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拟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应用数控机床.印刷机等
第三种:速度模式: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后做运算用

网友G:
你这种接法,电机应该只能跑一个方向。另驱动器上面的com+,com-,肯定需要12~24电源。驱动上面的 son引脚必须接通。
三种控制方式楼上说的很清楚,补充一点。
速度控制用在机床行业比较多,机床上一般都有自带光栅尺进行全闭环控制,进行精确定位。
转矩控制,包装行业,弹簧机行业,试验机行业等等。比如拧瓶盖,拧螺丝。测试材料的张力等。
位置控制就很普遍了,凡是需要高速准确定位的都可以用,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有。制袋机,纺织机,横切机,木工机械,切割机,雕刻机,切割机,各种中低档机床等等。

网友H(2008-05-04):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接法,电机应该只能跑一个方向。另驱动器上面的com+,com-,肯定需要12~24电源。驱动上面的 son引脚必须接通。
其他说的很好,这点我有疑问。
用cw/ccw,A/B相,脉冲+方向不都是接的这两根线,也能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I:
采用CW/CCW差动方式是可以使伺服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但前提是伺服还需要比如伺服接通或急停信号闭合后才能动的!

网友J:
在某些传动领域内,需要对被控对象实现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而实现精确位置控制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需要有高精度的执行机构。当脉冲当量和进给速度都要求太高时,传统的步进电机或直流伺服电机将面临一系列问题,且实现起来难度大,成本较高。而近些年兴起的交流伺服电机传动技术却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极高的位置控制精度,世界上许多知名电机制造商如松下,三洋,西门子等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交流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日本松下公司的MINAS A系列为比较典型的一种。结合笔者使用该伺服电机驱动器的体会,将对该伺服电机驱动器作简要介绍。
1 位置控制及伺服驱动方框图
在位置控制方式下,伺服驱动器接收数控主机发出的位置指令信号脉冲/方向,送入脉冲列形态,经电子齿轮分倍频后,在偏差可逆计数器中与反馈脉冲信号比较后形成偏差信号。反馈脉冲是由光电编码器检测到电机实际所产生的脉冲数,经四倍频后产生的。位置偏差信号经位置环的复合前馈控制器调节后,形成速度指令信号。速度指令信号与速度反馈信号与位置检测装置相同比较后的偏差信号经速度环比例积分控制器调节后产生电流指令信号,在电流环中经矢量变换后,由SPWM输出转矩电流,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运行。位置控制精度由光电编码器每转产生的脉冲数控制。它分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和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构造简单,易于掌握,平均寿命长,分辨率高,实际应用较多。本系统采用的是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按二进制编码输出,信号线多,由于精度取决于位数,所以高分辨率不易得到。但是这种编码器即使不动时也能输出绝对角度信息,主要用于全闭环高级数控机床中。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伺服电机驱动器方框图如图1所示:
2 基于MINAS A的位置控制传动系统
激光内雕机控制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位置控制系统。它的工作原理为:伺服电机在数控主机控制下,带动三维工作台在空间内作轨迹运动,将出头光固定在三维工作台上,通过数控主机控制激光设备出光。将工件固定在工作台打标范围内。这样,在数控主机控制下,可在水晶等玻璃制品工件内打印出各种立体文字、图形、图像等标记。系统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采用PC机作为数控主机,通过研华公司PCL-720多功能卡构成计算机并行数据输出方式,它的内部具有三个设备端口:数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CPU通过对它们的访问,可实现对系统的各种操作。接口模板将计算机与系统相连,其结构如图3所示:
由计算机输出的六位数据信号经缓冲器,光电隔离后送入伺服驱动器中。它们分别是X轴脉冲信号,X轴方向信号。Y轴脉冲信号,Y轴方向信号。Z轴脉冲信号,Z轴方向信号。其中,脉冲信号控制电机所走的步数,方向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完成各轴的位置控制。X轴到位信号检测,Y轴到位信号检测,Z轴到位信号检测是三组机械开关,通过开关的闭合,可使系统每次复位时进入参考坐标原点。三位状态信号经逻辑电平整形电路,光电信号隔离电路后送入计算机状态寄存器中,由CPU随时读出。GAL逻辑电路由可编程逻辑器件构成,该逻辑电路生成RS锁存器,计算机通过RS锁存器,光电隔离电路控制激光电源产生高压脉冲串,由高压脉冲串控制光路形成激光束,从而使打标头出光。三组线性电源中,二组用来对光电隔离前、后芯片供电,另一组线性电源供伺服电机处于激磁状态,以便伺服电机接收到指令脉冲就能运行。由于模板采用了隔离措施,这样,既隔离了外界对数字信号的干扰,又能有效地防止过电压、过电流等外界突发事件对计算机系统的损坏,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可靠性。
在伺服驱动器中,PULS1与接口板脉冲信号相连,PULS2接+5V信号,SIGN1接方向信号,SIGN2接+5V信号,COM+,COM-分别接+15V电源正负端。SRV-ON与COM-相连。这样,就完成了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基本连线。其它连线可根据系统的需要进行适当连接。参数设置通过触摸面板进行,控制方式选择置为位置控制,转矩限制置为输入无效,驱动禁止置为输入无效,指令脉冲输入方式选择置为脉冲/符号方式,指令脉冲禁止置为输入无效。每转输出脉冲数置为2500。电子齿轮比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置。由于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与工作台的滚株丝杠相连,机械刚性高,将自动增益调整时,机械刚性置为9。增益参数采用自动调整方式:按照预定内部设定的模式使电机加速和减速,从所需转矩计算负荷的惯量,然后根据惯量,自动地决定适当的增益。其它参数按出厂时的缺省设置。由于传动机构采用了半闭环交流伺服驱动,控制精度和运行速度得到极大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性价比。
3 系统软件的设计
软件是控制系统的核心,在计算机中用软件实现各种插补运算是很方便的。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编程方式,具体编程环境为VC++6.0。
计算机通过插补计算,不断地向伺服驱动系统提供位置指令。数控系统采用2.5轴联动方式。其中X,Y轴采用数字积分法DDA实现二轴联动。Z轴采用点位控制,以形成空间曲线运动轨迹。数字积分法具有运算速度快、脉冲分配均匀,易于实现多坐标轴联动及描绘平面各种函数曲线的特点,应用比较广泛。本系统采用DDA圆弧插补器:平面圆弧插补器由两个数字积分器组成,每个坐标的积分器由累加器和被积函数寄存器所组成。JRX,JRY为累加寄存器寄存余数。动点坐标值X存入被积函数寄存器JVY中,而动点坐标值Y存入被积函数寄存器JVX中。在插补过程中,根据动点位置的变化来改变JVX和JVY中的内容。在起点时,JVX,JVY分别寄存起点坐标值y0x0;在插补过程中,如果是进行逆时针圆弧插补,则JRY每溢出一个Δy脉冲,JVX加1,JRX每溢出一个Δx脉冲,JVY减1。如果是进行顺时针圆弧插补,则JRY每溢出一个Δy脉冲,JVX减1,JRX每溢出一个Δx脉冲,JVY加1。DDA圆弧插补方框图如下图4所示。
Δt为一个插补迭代脉冲。DDA圆弧插补的终点判别采用两个终点减法计数器,把X,Y坐标所需输出的脉冲数|xe-xo|和|ye-y0|分别存入这两个计数器中,X或Y积分器每输出一个脉冲,相应的减少法数器减1,当某一坐标计数器为零时,该坐标达到终点,这时,该坐标停止迭代。当两个计数器均为零时,圆弧插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