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死机问题

楼主(2008-04-02):
各位大哥:
   我们是在造纸厂的污水处理上用的300,大概用了将近两百个数字量I/O点和八十个模拟量I/O点,就模拟量模块就达二十个左右,现在的问题是CPU死机,以前出现过一次,现在有出现了,就是CPU上的故障指示灯显示为死机,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

网友A:
那不叫死機,而應該叫進入Stop狀態,請檢查您的CPU診斷信息,然后根據診斷信息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關于Run狀態進入Stop狀態,是因為產生錯誤而沒有相應的錯誤診斷塊,從而CPU進入Stop狀態,因此您必須進行CPU診斷,來確認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種情況。

曾經遇到過由于現場儀表對地短路,因此CPU診斷信息中出現IO訪問錯誤的提示,因此,您需要認真的做CPU診斷信息后才能作進一步的判斷。

在Step7軟件的PLC菜單下有指令可以用于CPU診斷與模塊診斷,復制相應的診斷信息后,可以幫助您進一步的判斷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