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近日,m430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系统一套,因不知道电机的详细参数,默认出厂设置,未快速调试,启动PID功能,运行到50HZ后,在下降过程中报警A0501,或抱F0922,直到报警F0002,调试几次后,结果一样,(水泵电机绝对小于变频器的容量,电机输出电流只有不到20A,变频器22KW的)。
  询问:1。是否必须进行快速调试???
       2。如必须输入电机参数,有没有其他的参数可以识别电机参数??
       3。西门子的产品说明书还是简单。电缆长度在140米左右,应该没有超过西门子变频器对电缆的要求吧
4。绝对没有短路的情况。人格担保
谢谢!!

网友A:
是的,是用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在运行之前,要做电机的辨识调试(快速调试的内容)。目的是将变频器中建立电机数学模型,否则运行起来控制特性不是很好。

楼主:
您好,我现在的现场是潜水泵,已经在100米的井下,没法知道水泵电机的铭牌标识,
工厂的要求只是做好PID闭环控制(恒压供水),请指教明路

楼主:
报警A0501(电流限幅),是否有参数可以屏蔽此功能?

网友A:
这个可不行,100米,变频器的输出线缆太长了,需要加装输出电抗器,以减小电机输入电流波形畸变,否则电机会有击穿绝缘的危险;潜水泵不能采用平方负载特性控制,应采用恒转矩控制方式;没有电机数据是不行的,必须要搞到电机的数据!并作快速调试;关于PID控制,看西门子的MM430手册,并可以访问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技术论坛“传动栏目”,还可以拨打400--810--4288咨询热线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