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我用的是CP5611和CPU314+CP342-5通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首先在“设置PG/PC接口”设置成MPI,然后用电缆连接CP5611和CPU接口,通讯正常并把程序输入;等程序输入完后,我把“设置PG/PC接口”设置成PROFIBUS,然后用电缆连接CP5611和CP342-5,却通讯不上,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A:
通讯不上的原因可能是:

1. “设置PG/PC接口”的波特率和在线的CP342-5模板的DP端口波特率不一致!

2. 如果通讯电缆质量不好, 建议不要使用12Mbit/s的波特率!

3. 如果CP342-5模板是作为DP从站(operating mode--DP slave), 那么“设置PG/PC接口”里面的"Set PG/PC only master on bus"要将打上勾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