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我公司现在有一台西门子"MP370-15英寸"触摸屏忘记控制面板密码,现在想修改程序,但是对触摸屏无法进行上传或下载程序,而且在更改接口等项操作后无法保存,重启后还回到以前状态,也就是说,无法保存任何修改。(另一太触摸屏没问题,能用PROSAVE更新及备份系统,可以上传及下载,说明电脑设置与电缆连接没问题,问题在于触摸屏)

请问:

1) 西门子触摸屏是否有关机功能
2) 是否因无密 码所以无法保存。
3) 如何破 解西门子触摸屏密码
4)  如何正确设置“连接选项”用RS232联机
5) 如何用以太网联机,如何具体设置(不用交换机电脑直连,网线如何压制)

网友A:
密码不好搞,提个意见:找西门子把系统重新刷了

网友B:
如果你那个在断电后重新上电是直接进入运行界面的话,那么你还是按照楼上大哥说的做就可以,如果有进入选项,那么点击相应选项就更好了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更新了系统,密码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