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我单位有一台台钻攻丝机,也就是用两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向的那种,手柄按下正转,上抬反转.前几天就因为原来丝攻机上面的电动机轴断了,替换新的同型号电动机(750瓦,转速1400),可不知道什么原因,电动机工作几个小时,发现很烫,连扇热片都烫坏了,就不敢使用,连续换了几台都是这样.还烧坏了一台.工作电压正常,接线也是按照电动机的要求接的,星型接法.查找原因发现不了问题,两个接触器的触点也接触良好.其它电路没动过.机械上也没发现卡阻现象,请教哪位大师告诉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假冒伪劣多,会不会功率不够?可以换个大一些的电机吧。

楼主:
已经换了个1.1千瓦的,可还烫的厉害.

网友B:
检测负荷电流,只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径!

网友C:
前面一台连轴都断了,我想应该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D:
旁边加个风扇吧。你这个是正反转比较频繁,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师.你们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