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pc已经与pro face 2500用网线连好,可以通讯,pro face也已与三菱FX2N连好,能正常运行。现要通过pro face读取、编辑PLC程序,多次设置无法实现。请大家告诉我。多谢啦!

网友A:
用过三菱的透明功能
pro face的穿透功能没用过,
没仔细看过pro face的资料,用过的人可以来分享一下

网友B:
用串口下载电缆GPW-CB02试一下吧。

以太网传输时不支持穿透功能。

网友C:
1.软件:GP设置中选择模式设置,选择内置两端口功能;
2.进入Offline,把端口修改为内置两端口;
两种功能都可以实现;注意:穿透功能,能自由传输PLC程序,但触摸屏程序需要手动进入offline模式

网友D(2008-05-03):
PROFACE连上三菱FX的PLC也有穿透功能?
还没试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E:
选择内置两端口功能?
在哪个选项下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