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做服务器结构时,因为要求客户机显示不同的页面,所以我在各个客户机设置不同的初始页面,但是报警也全混合在一起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报警分开呢?比如,冷床画面只显示关于冷床的报警。

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脚本去过滤,您看看您的脚本中有多种关于Alarm的报警函数。

具体的用法以及示例需要查看Wincc ODK手册。

楼主:
谢谢cvlsam

我写脚本过滤报警时,想根据报警编号分类,MsgFilterSQL中好像只认第一个开始结束编号,不能加or条件了,真是郁闷。

请问除了用MSGNR编号分类还有其他方法吗,比如用含TEXT不同而分类,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