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L     PIW  264
     ITD
     DTR
     L     1.000000e+001
     /R
     T     DB41.DBD   10
     CALL  "CONT_C" , DB41
      COM_RST :=
      MAN_ON  :=FALSE
      PVPER_ON:=FALSE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
      SP_INT  :=
      PV_IN   :=
      PV_PER  :=
      MAN     :=
      GAIN    :=
      TI      :=
      TD      :=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
      PV_FAC  :=1.000000e+000
      PV_OFF  :=0.000000e+000
      LMN_FAC :=-2.000000e+000
      LMN_OFF :=2.000000e+002

      I_ITLVAL:=
      DISV    :=
      LMN     :=
      LMN_PER :=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NOP   0
     CALL  "CONT_C" , DB42
      COM_RST :=
      MAN_ON  :=
      PVPER_ON:=TRUE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
      SP_INT  :=DB41.DBD72
      PV_IN   :=
      PV_PER  :=PIW256
      MAN     :=
      GAIN    :=
      TI      :=
      TD      :=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
      PV_FAC  :=3.330000e+000
      PV_OFF  :=0.000000e+000
      LMN_FAC :=1.000000e+000
      LMN_OFF :=0.000000e+000

      I_ITLVAL:=
      DISV    :=
      LMN     :=
      LMN_PER :=PQW256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NOP   0
     CALL  "CONT_C" , DB43
      COM_RST :=
      MAN_ON  :=TRUE
      PVPER_ON:=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
      SP_INT  :=
      PV_IN   :=
      PV_PER  :=
      MAN     :=
      GAIN    :=
      TI      :=
      TD      :=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
      PV_FAC  :=
      PV_OFF  :=
      LMN_FAC :=
      LMN_OFF :=
      I_ITLVAL:=
      DISV    :=
      LMN     :=
      LMN_PER :=PQW258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AN    DB42.DBX    0.1
     JNB   sd13
     L     DB42.DBD   72
     T     DB42.DBD   16
     JU    end
sd13: L     DB42.DBD   16
     T     DB42.DBD   72
     JU    end
带颜色的数值是如何决定??
PIW的地址256或258是如何决定??如果是 Ao8*12bit模块,接成3线制pIw的地址是264.266模块接线要如何??AO8*12bit模块,是否可以有8路模拟量输入,PIW256到270?他们的PIW地址是否与接线有关??我水平有限,问题看不懂,莫怪!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几个调用FB41的程序,就是PID调节的函数,那个颜色的意思我查了下,你自己看看,最好自己把这个函数所有的端口都看看什么意思,然后联系现场!

PV_FAC REAL 1.0 PROCESS VARIABLE FACTOR
"过程变量因子"输入
与过程变量相乘。该输入
用于调整过程变量
范围。
PV_OFF REAL 0.0 PROCESS VARIABLE OFFSET
将"过程变量偏移量"输入
与过程变量相加。该输入用于
调整过程变量范围。
LMN_FAC REAL 1.0 MANIPULATED VALUE FACTOR
将"操作值因子"输入
与操作值相乘。该输入
用于调整操作值
范围。
LMN_OFF REAL 0.0 MANIPULATED VALUE OFFSET
将"操作值偏移量"与
操作值相加。该输入用于
调整操作值范围。

还有,那个模拟量输入地址就是你的模块端口的地址,(AI不是AO),和你的接线方式没有关系的,你接3线制也还是接两根到模块端口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