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我有个LGK-100等离子切割机只能引弧不能切割,后来接触器都不吸合了,控制板换了。高频板都换了一个,整流器,主变压器,变压器,接触器,三相电源等都没问题,后来接触器不吸合,我检查其它都没问题,接触器一根线圈能找到没问题,另一根线圈电压是从控制板里出来的,不会是新控制板有问题吧。那位高手帮帮忙。急着用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原来是过热哭器坏了,用万用是通的没坏,其实坏了,害我修了一天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原来是过热哭器坏了,用万用表量测是通的没坏,其实坏了,害我修了一天

网友A(2012-05-29):
过热器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厂子里的等离子切割机也是同样的毛病,不能切割,有气流,就是不能用,接触器也没有坏掉,哎,帮帮我吧,最好是发张图片让我看看哪个是过热器????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