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2):
变频器在50HZ基频以下频率范围的恒转矩输出,这个转矩是多少,是额定转矩吗?还是由负载的转矩决定?
变频器在50HZ基频上频率范围的恒功率输出,这个功率是多少,是额定功率吗?还是由负载的功率决定?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他们的极限转矩和极限功率都是由电机的额定值确定的,这是在电机和变频器的调试中自动辨识建模确定的。在运行过程中,恒转矩范围内的转矩是负载的转矩决定;恒功率范围内的功率是负载的功率决定。
不知你是不是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