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我们从厂家拆回来几个直流电机,有测速功能的,由于没有图纸,现在能知道直流电机的电枢组端子和励磁组端子了(用万用表量只有几十欧姆的是电枢组,励磁组为几K欧姆,),但是就不知道电枢和励磁端子的正负,怕接线接反掉会烧东西,请大家帮我想一下如何知道正极和负极?

网友A:
无需知道正负极,正负极是调整正反转的!

网友B:
好像不需要正负极吧  ,如果是他励直流电机 ,正负对调,他就会反转!

网友C:
没有关系的,直接。

网友D:
如果只有电枢和励磁都两个端子,各接一个正、负极,然后换一下同时还需注意电源电压和电流和电枢上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