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基于PLC的离合器性能参数检测系统的设计!!!!!!!
洗衣机的离合器的参数(制动力矩\正反向洗涤噪音\制动杆开启力\脱水噪音\制动延时时间)
谢谢了!

网友A:
洗衣机?这种工控产品一般都有自己的CPU 是专门为此开发的,没必要自己动手去写程序,你直接买个卡回来就行了.

网友B:
洗衣机这样的产品有自己的控制板,没有必要专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