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CX-PROGRAMME 5.0 这个软件。我电脑上有这个软件但没PLC ,我在里面画好T型图后应该怎么运行?
还有比如设置了一个动合触电,我怎么让它闭合啊?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同志,你写好程序,首先先在头脑里运行一下,就大概知道效果了<不过会和实际运行有差距>然后仿真一下,不过劝你不要用仿真软件,那样对自己的思维有很大副作用..

网友B:
仿真有什么副作用么?

网友C:
呵呵,欧姆龙的仿真软件不好用。最好是自己买一个二手的PLC来学习,投资不大见效快。否则只能在脑子里面运行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D:
欧姆龙的仿真好像只有连接PLC才行。我是新人也不太懂仅够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