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CX-PROGRAMME 5.0 这个软件。我电脑上有这个软件但没PLC ,我在里面画好T型图后应该怎么运行?
还有比如设置了一个动合触电,我怎么让它闭合啊?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沒有PLC?如果是CPM系列的,那么就不要折騰了,等有了PLC再說了。

如果是CS,CJ等系列的,使用CX-Simulator這個仿真軟體進行仿真,迎合CX-P5版本的仿真軟體應該是1.5版本的,相信在論壇中也可以找到。

楼主:
你是指CX-PROGRAMME 5.0 这个软件  也分系列么?CS CJ都是什么意思
我要工作的地方用的是CPM2A的PLC
但我这没有,想在电脑上运行就不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CPM2A是歐姆龍微型化PLC(當然歐姆龍自己說他們沒有大型機),CJ,CP系列屬于其小型機,如CJ1M,CP1H,CS,CV系列屬于其中型機。

如果您是CPM2A的PLC,那么無論哪個版本的CX-Simulator都無法模擬,因此只能將型號改為CJ,CP1H等可以模擬的機型,但是這樣做有何意義呢?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二手的PLC呀,否则微型的模拟起来非常困难。有兴趣可以联系
liujianguang7777@163.com
有编程问题也可以跟我留言,我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C:
我想问为什么我的PLC程序不能下载到PLC啊,COM灯是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