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我想用MCGS监控PLC控制电梯的运行,是不是PC机上一定要装中泰、研华等板卡才能实现?我现在只有一根编程电缆,请问那位大虾知道怎么实现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您的數據采集速率上有要求,同時需要穩定的通訊,那么一般建議使用采集板卡來進行通訊。

如果無此要求,那么使用三菱的PLC編程電纜就可以通訊。

請您在您的設備窗口中添加一個通用串口父設備,然后再根據您三菱PLC的型號選擇相應的驅動程式安裝,在通用串口父設備中設定串口通訊參數,在設備屬性中設定您變量的鏈接通道,如果您看過MCGS的幫助文檔,相信也不會發帖求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