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需要将PWM输入到PLC 中可以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這不就是高速計數該干的事情嘛。

楼主:
对这些确实不了解
能否具体些
谢谢楼上的!!

网友B:
那你的PWM脉冲是从哪里接到PLC上

楼主:
从信号发生器连接,主要作为一个控制信号,
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信号发生器连接,主要作为一个控制信号,
有问题吗?

問題是信號發生器所發出的頻率不能超過PLC高速計數模塊所能接受的最大頻率。

网友C:
用PLC就可以输出PWM脉冲作为控制信号
  将PWM输入PLC不知作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