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我公司的变频器,日本进口的,调节电机转速用的,电机功率3千瓦.变频器显示数值在0---50可是在运转中只能调到最小数值15.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照片怎么没有上传上阿

网友A:
請您檢查您的F16(頻率下限)是否被設置。

网友B:
FRENIC-Mini系列(富士)小型变频器!版主说的很对,不过在检查完参数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电位器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C:
你是外部调速还是面板调速,在面板调速可以调到0。如果的外面调速可能是电位器或者下限频率受到设定。

楼主:
我现在想把它调慢,电机不运转时可以调到0,运转时只能到15.在面板调速,照片中红蓝按钮右边的白色旋钮.如果頻率下限修改的话需要怎么做呢?电位器怎么修改.我是门外汉,什么都不知道,希望大家能帮助我.如果修改了,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D:
频率下限设成0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找到频率下限呢?

楼主:
我们新办的企业,缺少人才.乞求大家了

楼主:
今天找到富士公司了..呵呵

网友E:
看变频器操作手册不就得了.

楼主:
电机附带减速机,改变频率下限后对减速机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下限设成0就可以了;
对减速机有影响吗?

楼主:
机械强度够吗>

网友F:
变频器频率调低后,电机的输出转矩会下降,电机驱动负载能力下降.对减速机的影响不大.主要取决于你的负载.

楼主:
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G:
看操作手册吧

网友H:
操作手册应该不是日文的吧~~~

楼主(2008-05-05):
我们的旋转窑焚烧垃圾,减慢速度,焚烧速度减慢了.加的垃圾就多了,不好计算.

楼主:
今天把频率下限设置为0。运转良好。频率设置成5,电流在2到2.4安培之间不太稳定.有问题吗?

楼主:
转速明显降低了.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