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请问,变频器如果输出接接触器,在启动时是否要先使接触器接通然后启动变频器,停止时先停变频器然后再断开接触器,是不是这样?我们这得变频器厂商说如果不这样会对变频器的IGBT有伤害??

网友A:
是的,说得没错

网友B:
是的,应该这样的.我做一台,效果还可以的,运行至今没有出现不良反映!

网友C:
是的否则会烧坏模块

网友D:
输出有必要接接触器吗?还多了一道控制。我使用变频器从来没在输出侧接接触器,只要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要设置好合理的加/减速时间,要看你的负载是不是很大?转动惯量过大的话,用起来是不旯,但也不是一定要装接触器的.我在使用过程中也没有用接触器,用的也不错,没有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