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斜率为负,可调节,例如:
输出电压在10秒内由10V降低到5V为周期的一个锯齿波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
1.初值(每周期开始如何设置电压为10V);
2.周期(斜率可控制即周期要可调):
3.输出(采用每50ms输出一次,可是好失败~)

网友A:
PLC品牌?

三菱的RAMP指令就可以完成這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