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请问我现在的发电机励磁只有1.7左右,但是AVR需要3.5V才能正常启动.哪位大哥大姐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提高励磁电压.
 发电机是28V直流20KW的,是采用磁铁放在励磁机的定子上来启动的.

网友A:
可以用蓄电池充磁,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蓄电池充磁这个方法也只能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到下次的时候又要重新冲了,有没有改变里面磁铁放置的方法来达到增加电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