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请问,三菱编程软件脉冲执行指令怎么写入?如MOVP ,ALTP,INCP,
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和其它的一样写啊
就是多了一个P

网友B:
用电脑就直接输入;
用手编器的话需按FUN+代码,再按P;

楼主:
谢了,我找到问题了,是我选的型号没那功能!

网友C(2008-05-17):
三菱FX2N系列plc
转速—编码器—PLC高速计数模块--PLC程序--PLC模拟量模块—变频器—异步电机这个控制过程程序怎么实现啊!好心人传个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