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3):
twidowPLC中时间继电器如果在延时过程中,如果改变了设定值,那么时间继电器将会失控,不会按照新设定的数值进行延时,除非对其复位或断电,请问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用时间继电器产生脉冲,用计数器计脉冲数,然后改变计数器的设定值就行了,不过不知计数器的值能否可以改变本人没用过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