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4):
今天在电脑上用了一个叫“按键精灵”的软件后,忽然突发了一个念头,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制作一个电路板,电路板能有定时启动,而且又能够循环的。

上面可能讲得不太清楚希望大家见谅,我举例说一下:

例如:我想A按钮能够按照我设定的一个时间(3秒)通电后延时3秒自动接通,接通(2)秒后,又能自动的断开,最后能够循环下去“延时3秒后接通,接通2秒后,又自动的断开。延时3秒后接通,接通2秒后,又自动的断开。。。。。。。循环下去”    最好那个延时通电时间,跟接通后的延时断电时间能够随意设定。

我知道如果用PLC的话能够简单快捷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买一个PLC实在是太过贵了。所以我就希望能否自己做一个电路板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兄弟多多帮忙,要用什么电子元件,制作成什么电路的。能够详细的告知一下小弟。因为我是这方面的新手,希望大家能帮忙。感谢各位~~~~~

网友A:
买一个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就行了市场上大把的卖,要不用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B:
呵呵;
几十元一个的时间继电器能买的起吧;
2个就行了;

楼主:
如果我想同时要控制多个按钮,那么岂不是要用很多的继电器吗?而且体积会很大的啊。
我在马路上看到有些商铺里面的LED灯能够按照设定的时间一行一行的闪是不是也是用了继电器的啊?
   最终想要的是        例如:A 灯 亮后; B灯 继续; C灯; D 灯; E灯;A灯;B灯;C灯。。。这样循环下去,但时间又能够控制时间的微型电路啊。
   请大家谅解,由于很多地方不懂,请大家多帮忙指教。

网友C:
用单片机就可以.自己做电路板,如果是自己用就自己编程.
如果做产品就麻烦一些.不过也很简单.用电脑做人机界面.进行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