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4):
第一次用EVIEW,好多问题啊,求达人讲解谢谢!
1、触摸屏型号是MT510-T,下位机是西门子的S7-300,触摸屏系统设置如下:
为什么每次一上电就显示“attach plc.....”无论通信线连接与否都如此,为什么?下位机程序里我加了数据块DB10并设置为BYTE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2、触摸屏里如何对应与PLC的地址,比如我要读一个地址DB100.DBX0.0,我做一个指示灯如下:
这里设备类型和地址怎么写?

另外我要给PLC写入一个数据DB100.DBX0.1,做一个按钮如下:

这里如何填写呢?

3、如何在EB500里做一个纯文本的显示呢?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通讯电缆有问题,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多了,要想详细了解情况,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

网友B:
plc站号是1吧

网友B:
如果plc站号是1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