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Y指令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师,我刚刚开始接触三菱PLC   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当X0接通后。D8140内的数据不会发生变化。

LD X0
PLSY K100  K30000  Y000

LD M8000
DMOV D8140 D200

END

网友A:
脉冲数量太少,频率太高y根本就输出不了,你看看说明书最高是6K。还有速度太快模拟过程你自己都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