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4):
各位大虾,为什么我的软件不能输入ROR D20 K1指令,用的是GX-DEVELOPER-8.34版本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呀。还有XCH  ROL  指令都输不进去。。这是为什么呀。我都卸掉重新安装过一次。。。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的问题呀..我用的是GX-DEVELOPER-8.34版本的软件.想输入一条移位指令.怎么都输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呀..指令如下

ROR  D20 K1

急呀.............QQ:156605697

网友A:
你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注意在FX中FX2N/FX2NC是可以用这个指令的
FX1S/FX1N并不能用的
可以看下编程手册,里面有标明的

网友B:
呵呵;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你的输入方式不正确,或你选的PLC型号不支持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