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5):
怎样和电脑连接使用哪个型号模块,先谢谢

网友A:
呵呵;
用手编程编吧;

网友A:
非要用电脑就找C20-LK201的;

网友B:
你还在使用此机器?哈哈  说明它太经使啦。
你要重新编程序?还是要读出原程序,以备将来好换机器?
再卖一个c20-lk201恐怕不值了,建议你找个可以提供服务的(付少量服务费)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