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05):
FX2N   128 点 PLC

         LD M8000
         DMUL D185  K79  D320
         DDIV  D320  K1000  D384
         DSUB  D384  K1615  D390
为什么我在软件里仿真监视的时候,在程序上给D185一个500 到600 的数据,结果显示正确,而下载到PLC里处理采集数据时,结果不正确,相差很远啊, 我发现仿真的时候,监视上显示是100us, 在PLC里监视的时候显示的是 30us,
   后来我把中间的那个除法删掉后改成
         LD M8000
         DMUL D185  K79  D384
         DSUB  D384  K1615  D390
下载到PLC里运算,结果正确.
那位大佬能不吝赐教,我错在哪 里啊 ?有点急!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我改成浮点数运算 也是 乱的一踏糊涂啊 !!

网友A:
上面的这些寄存器其它地方有没有用到

楼主:
谢谢 YXBK!
检查了,
没有用到
我觉得跟那除法 有关系啊
我把计算公式改了以后,不用除法了, 就只用了个乘法跟 减法, 结果正确, 但精确度不够,

楼主:
我是分段处理采集数据的, 到后来的几段用了除法来避免小数运算,
         LD M8000
         DMUL D185  K79  D320
         DDIV  D320  K1000  D384
         DSUB  D384  K1615  D390
象上面这样带有除法的没下载到PLC仿真时,结果正确,  下载处理采集数据结果就乱了,
    改成这样:
         LD M8000
         DMUL D185  K79  D384
         DSUB  D384  K1615  D390
下载到PLC里处理采集数据的时候 结果正确.

楼主:
采集数据是8AD的,分辨率为1/32000,0-10V电压信号,用了10次取平均数,

网友A:
不用谢,这就很奇怪了,要不你换一个数据寄存器看看

网友B:
把平均次数改大一点啦.<K20>或者是K<15>,谁叫你一定要按照手册上面编写? 然后把用CMP指令比较一下,再做运算.

楼主:
谢谢回帖!
我已经改变计算方法了,
我开始是把平均次数设为20, 看到变化慢了些, 就改成10了,
我再改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