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求教

楼主(2008-04-05):
请高手指点一下,K222场效应管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A:
信老师:您好,我这有一个IC,型号是533JH,圆形铁帽子封装10脚,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IC,有什么功能。谢谢!

楼主:
谢谢信老师,不过,我手头只有数字表,选择20K档,我用红笔接G,黑表笔分别接S,D,均无阻值。红笔接D,黑表笔接S,无阻值;红笔接S,黑表笔接D,测得4K,管子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