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5):
看西门子和三菱plc的书是上面说其扫描周期一般为1-200ms(包括输入,执行,输出时间);
不知道这里的扫描周期是固定的,还是说是根据执行程序长短调整的,或者在哪里可以设置扫描周期的指令?
看了几款国产的plc,其上面说有快慢两种逻辑,那么这里的扫描周期又怎么算呢?
两者相对比,性能优势又体现哪里?
还有假设当前扫描周期是10ms,那如果此时PLC一直在通信(我想总是用中断实现的吧),那扫描周期又怎么固定呢?
各个plc关于扫描周期的性能指标又是什么呢?
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扫描周期应该和程序的长短有关系!

网友B:
三菱的PLC可以设成恒定周期扫描;
不设定的话就与程序的长短有关了;

楼主:
恒定周期扫描与不恒定周期扫描有什么优缺点呢
还有假设当前扫描周期是10ms,那如果此时PLC一直在通信(我想总是用中断实现的吧),那扫描周期又怎么固定呢?
各个plc关于扫描周期的性能指标又是什么呢?

楼主:
恒定周期扫描与不恒定周期扫描有什么优缺点呢
还有假设当前扫描周期是10ms,那如果此时PLC一直在通信(我想总是用中断实现的吧),那扫描周期又怎么固定呢?
各个plc关于扫描周期的性能指标又是什么呢?

请各位指教一下啊

楼主:
很急啊,有知道的兄弟吗

楼主:
都没有人愿意回答一下啊

网友C:
恒扫描周期就是定时刷新输出,非恒扫描是间=输入刷新时间+执行全部程序时间+输出刷新时间。如果程序扫描周期是200ms,每秒钟可以刷新5次输出,对大多数触点控制来说完全够了。通信如果用RS指令的话,指令执行包括在执行程序时间内的,但数据的发送与接收是由硬件来完成的,其时间是不包括在程序执行时间内。

网友D:
PLC扫描周期激活信号用什么方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