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5):
请问哪位高手有plc在pid控制系统中应用设计的资料啊 主要是加热炉内温度的控制的这一程序 帮帮小弟吧 而且是采用的S7-200PLC  若能帮忙的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A:
S7-200PLC中有专门的PID控制模块,你需要做的就是确定相关的PID参数

楼主:
呵呵 可是那个参数那一般资料写的都不是特别详细啊 请问您会嘛 给我点资料也行 谢谢了 或者帮我介绍一下那方面的资料什么的

网友B:
不过好像添参数只是基本的pid设计 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控制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参数的确定可以根据相关的plc说明手册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