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5):
你好,触摸屏是三菱985的,PLC是三菱Q2A,请问如何连接,2台PLC 之间有50米左右的距离,请教各位同仁

网友A:
三菱GT15的可以有四通道联接
可以做到
985的老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每个触摸屏都有至少两个通讯端口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触摸屏都有至少两个通讯端口呀
光有通讯口是没用的
一般是不能通讯口同时联接PLC的

网友C:
用MODBUS  RS485通讯,PLC分别设定站号!

网友D:
4楼的朋友说的对

网友E(2008-05-10):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F:
同意四楼的看法

网友G:
三菱的一机多屏很好解决;
但一屏多机可能要用到CC-LINK;

网友H:
同意四楼的看法.

网友I(2008-06-12):
有没有着方面的QQ群啊  朋友们介绍个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