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1

楼主(2008-04-06):
电机每转分辩率为131072,但QD75D1的缓存区G1里只能存65536,每转脉冲如何设定啊?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

网友A:
QP软件中的2/3号参数就相当与一个电子齿轮比
2/3号在默认20000时,设定I模块发131072个脉冲且伺服放大器中电子齿轮比为1:1时,电机就能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