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06):
西门子300数据显示不正确,两线制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入模块,应该是-32768-+32768而现在显示36584,有时还闪几下正常值,压力变送器也换过了,模块也换过了,也是不行,干安装时正常用了有3-4个月后出现故障

网友A:
300中,模块的正确读取值应该为0-27648,而您读取到的这个值,已经严重超限了。

您的接线是否正确?您的硬件条线,软件设置是否正确?您的端口输入电流是否与软件监控中的一致?

楼主:
接线没问题,监控的数值显示不变,一点也不动,两台设备是一样的那台设备就显示正常